K120SPLC

楼主(2012-11-08):
请问大家LSK120SPLC是NPN型的吗,还有一个问题它是16位进制的吗
谢谢大家

网友A:
k120的plc 输入点 很有意思
不管你是从 com口输入电流 从信号点输出电流
还是从 com口输出电流 从信号点输入电流 他都可以工作 但是一组信号 一定要用相同的方法
其原因是 k120 输入点使用的是双向光耦

网友B:
这只能说明给PLC具备PNP和NPN输入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