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大,触摸屏编辑软件GT Designer2 V2.79怎么安装不了了

楼主(2012-11-08):
GT Designer2 V2.79下载好了,解压缩后,怎么安装不了了,点击没反应,请帮忙。我只想用designer 2的版本

网友A:
进入GTD2文件夹内安装就行了。

网友B:
如此安装必须先解压出来

网友C:
先解压到D盘,不要解压到桌面。
然后进GTD2里再点相应的安装程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的WIN7 64位安装了用不了,报错
这个版本只支持到XP

楼主:
谢谢各位。已安装好了

网友E:
大哥、、、GT Designer2 V2.79安装的序列号是什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大哥、、、GT Designer2 V2.79安装的序列号是什么?
[/quote/]
安装的序列号和GX WORK GX DEVELOPER是一样的

网友G:
里面有说明书的,可以看看

网友E:
现在我知道了、、、三菱品牌软件的安装序列号就行、、、

网友H:
现在都用3了哇

网友I:
是装不了的,换一个吧。

网友J(2012-12-10):
进入GTD2文件夹内安装就行了

网友K:
怎么安装?我也是点击画面光盘没反应。那位大侠能详细说明一下安装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