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08):
月底盘点机台停线关电几天后开电启动,发现PLC ERORR一直亮红灯,QD75一直闪烁,触摸屏也进不了画面。
第一分析可能是程式和参数丢失。后用PC读出来发现有程式但没有参数!后来就用另外一台机台的程式和参数(相同机台)写入进去。
做了三个步骤:
第一步:.选择对象内存: “程式内存和软元件内存”, 点击“参数+程式”,然后写进PLC。OK
第二步:还是.“程式内存和软元件内存”,单独勾选的是“软元件内存的 MIAN " 写进PLC就出错误信息:软元件内存范围设定超过参数范围,请在参数范围内设定软元件范围”
第三步:.选择对象内存: “内置RAM”, 勾选的是“文件寄存器的 FILE " 然后写进PLC。OK
(PLC是Q16H, 没有带存储卡)
第二步怎么做就都是失败写不进PLC,造成机台没有机械参数, 而机械参数的设定画面要密码在设备商那里。恼火!

请问各位大侠,第二步怎么会失败写不进PLC???? 事后我也测量了PLC的电池3.15V有电为什么掉参数?????

网友A:
曾经遇到过电池部分接触不良的情况。换新电池,下载程序参数,断电1天后,上电,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