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有40多路温度和湿度采集需要什么硬件 怎么选型 都有哪些方法???

楼主(2012-11-09):
求教有40多路温度和湿度采集需要什么硬件 怎么选型 都有哪些方法???

网友A:
工控卡板

网友B:
距离远可以用IDAS,近的话用巡测仪。

网友C:
一般選用含485通訊的溫濕度表頭
用485和PLC或人機連線取得data
通訊方式參考485通訊模組 或人機通訊手冊
如果一次買40多個表頭 可請廠商教你
jxh668

网友D:
找研详有解决方法

网友E:
对温度采集实时性有要求吗?要求不太高的话用带有通讯功能的巡检仪最好,一般10多秒就一个循环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