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09):
有谁遇见过西门子samrt700屏,与三菱FX PLC通讯时,只能延续几秒的问题,

望有此经历的高手们,能给于解答,兄弟在这里先拜谢了。

网友A:
只能通讯几秒吗
是的。
QQ:532904130

楼主:
懂行的,能给个指点吗?

网友A:
是不是写不进去数值那些,看看通信端口是否设置正确
是的,开始可以,估计一分钟左右,PLC就没反应了。都是默认的,看了下都是对应的
QQ:532904130

网友B:
这是兼容性的BUG,你还是换其它的触摸屏吧
什么意思,西门子的smart700和三菱FX通讯的系统还没完善吗?

网友C:
其实还是维伦的反映快些

网友D:
西门子手册提供的是可以和三菱FX系列通讯的。
是不是连接电缆问题,还是参数没有设置好啊。
原来samrt 的系列已经停产了,现场产的都是带以太网接口的。
对用的是老版,SP4软件不支持老版的。

网友E:
我在大量的这样搭配使用啊,一直很稳定啊!!

没出现你说的那种情况啊!!

只要你连接线接对了,就不会出现问题了!!!
软件问题,换老软件,一切正常

楼主:
给同行提个醒,samrt700只支持SP2 ,SP4的软件请用 samrt700 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