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09):
请 版主  和 各位高手赐教   编写一个  5电机时序程序 (  尽量是 OMRON的程序)     具体要求是
一个启动按钮  (每按下一次启动一台电机)  一个停止按钮(每按下一次停止一台电机) 一个总急停 按钮
  请高手 贴出来 共享 或者 发 本人邮箱  418227279@qq.com     非常感谢
学习的过程 注定是孤独的

网友A:
LD X0
SFTLP X0 Y0 K5 K1
LD X1
SFTRP X0 Y0 K5 K1
LD X2
ZRST Y0 Y4

Good Luck~

网友A:
鉴于论坛关键字过滤,我想只要阅读过三菱手册的都应该知道 S F T L  与  S F T R指令。

关键字过滤实在太过于恶心了

楼主:
谢谢  楼上的高手 指教  只是 我对三菱的不熟悉       OMRON的我看的比较熟悉些
学习的过程 注定是孤独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楼上的高手 指教  只是 我对三菱的不熟悉       OMRON的我看的比较熟悉些

欧姆龙会复杂一些,既然你对于欧姆龙熟悉,我相信我不需要为你注解了。
以下程序为CP1H机型:
@LD W0.00
AND<(310) 100 &31
MOV(021) #7000 W100
S F T R(084) W100 100 100
MOV(021) #3000 W100
@LD W0.01
AND>(320) 100 &0
MOV(021) #4000 W100
S F T R(084) W100 100 100
MOV(021) #0 W100
@LD W0.02
MOV(021) #8000 W100
S F T R(084) W100 100 100

部分指令因关键字过滤而变形,请谅解。

Good Luck~

楼主:
关键字过滤实在太过于恶心了
                  同意   此说发   希望站长关注
学习的过程 注定是孤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欧姆龙会复杂一些,既然你对于欧姆龙熟悉,我相信我不需要为你注解了。
以下程序为CP1H机型:
@LD W0.00

    您写的我 还是不太懂   我也写了一个简单的  如图  我的 问题好多  比如 让第5个电机停下几分钟(其余4台不停) 然后再让它启动  就得重新按启动按钮5次
你能把你给我说的  编下来   非常感谢
学习的过程 注定是孤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