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或两个以上PLC N:N连接后其中一个PLC能通过485与变频器通信吗?

楼主(2012-11-09):
如果能和话怎么连接?谢谢大家!

网友A:
应该不能呢

网友B:
不可以,如果你仔细看过N:N连接的说明,就知道原因了。
NN是分配的特殊地址,这和变频器没办法沟通。

网友C:
不能同时,但能分别不同时期,相隔2个扫描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