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CP1EUSB驱动安装的问题

楼主(2012-11-09):
请教高手:我在安装CP1EUSB驱动的时候,总是安装不上,提示为“由于向导无法找到需要的软件因此无法安装该硬件”。可我在别的电脑上又可以,我用驱动精灵安装了没有安装接口错误的提示,但只要连上PLC就有OMRON -PLC 的问号提示,安装驱动又无法找到软件。所以如果有那位大师知道,或遇到过的,请教是电脑的问题还是什么,我以前安装成功过,不知现在就不行了。谢谢!

网友A:
没安装好驱动的是提示驱动安装。你的软件是光盘的还是下载的

楼主:
我的问题已经解决,是编程软件的版本的问题,我是绿色版9.3的,换成CP1E专用版可以了。谢谢帮助我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