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09):
描述:报警图片
三菱FX3G 系列用USB电缆线无法连接,用RS232转接线可以。PLC正常
报警提示如下;
无法于PLC通信,请拔掉USB电缆5秒以上再装上。
可能是以下原因,请确认操作手册等.
电源模块,智能模块,输入输出模块,网络模块,智能模块,
基板模块,扩展电缆的硬件异常。
  <ES:01808503>

网友A:
电脑系统问题,我用基恩士数据线设置C0M1可以端口设置有显示,用三菱是九针孔的,端口设置就是没显示,电脑估计要装过系统

网友B:
只要是USB的,都要装驱动的。有可能是驱动没装好,或者驱动和你的系统不兼容。

网友C:
驱动没装好

网友D:
USB的,都要装驱动的。有可能是驱动没装好,或者驱动和你的系统不兼容

网友E:
驅動問題或USB線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