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886 试用各种方法,依然是“创建新工程”失败,求远程

楼主(2012-11-09):
WIN7系统。32位的
装了N次,求教N人,还是装不了
看帖子好像还有那个什么管理员权限的方法没用过
求大侠远程帮忙给装一下。。跪谢了

网友A:
1,关防火墙
2,根据附件删除以前的安装记录后再安装

网友B:
应该是你安装的时候勾了一个只能监视用,那个不要打勾就可以创建来了
QQ53210148

网友C:
看一下这个帖子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62710.html

网友D:
不要在监视打钩

网友E:
我的W7安装成功了,主要是安装路径,文件夹要用英文的。

网友F:
我的先装GX WORKS2 再装GX Developer 就不行也是不能新建 然后全卸了 先装GX Developer 再装GX WORKS2 就好了

网友G:
我都是先装的GX WORKS2 再装GX Developer 都可愿意运行。下载文件解压时把所有防火墙什么的都关掉,然后安装,GX Developer 的用兼用XP模式安装就OK了。GX WORKS2 的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