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小弟分析下这几个指令的意思(三菱FX)

楼主(2012-11-09):
没见过这样的指令,请高手帮小弟分析下

楼主:
还有这几个,没见过这种的指令

网友A:
楼主骗人,介不是FX的PLC……

网友B:
发了那么多图都只是加减乘除而已,
就最后一个解码指令不太常用
这个应该是Q系列或者A系列程序,多看看手册,这样的问题不值得发帖。
下载积分:+1(blitzcrank) 學習了o|O

网友C:
这是Q系列PLC上的指令

网友D:
Q系列编程手册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还有这几个,没见过这种的指令
q系列指令;书上有详细的介绍和例子;
wusaoyun

网友F:
嗯,是Q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