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TEST指令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11-09):
三菱PLC DTEST K2M200 D100 M100 请问这个指令是什么意思?指令执行时什么条件M100置1? 谢谢了。

网友A:
根据D100中的值测试K2M200为起始地址的位状态。
例如:D100中为5,那么测试M205的位状态,M205为ON,M100为ON,M205为OFF,M100为OFF。
Good Luck~
下载积分:+1(blitzcrank) 學習了

网友B:
位测试指令
和FX的BON指令一样

网友C:
看一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