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PLC的IO 点经常烧

楼主(2012-11-09):
两台机相连,通过PLC的IO点相互触发,点经常烧掉,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晶体管输出的

楼主:
一台机的输出接到另一台的输入点,24V的com端短接

网友A:
用继电器座中间连接通知信号就行了!就不会烧的啊!我们这是这么干的

网友B:
用继电器转换一下

网友C:
继电器中间转换或并联二极管

网友D:
楼上说的对,中间加继电器,这个靠谱,自己的电流自己用!
QQ:569456723

网友E:
加二极管吧

网友F:
用继电器啊控制

网友G:
不用那么复杂,你把两台的公共端连上就可以了,

网友H:
加中间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