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
PWS6A00P-T下载的问题

楼主(2012-11-09):
我有一只PWS6A00P-T海泰克触摸屏,自己做了一个RS232的数据线一头公一头母,连线是2对3,3对2,5和5相连,联机上载程序显示通讯等待超时,不知什么原因。求哪位大侠指点指点。

网友A:
你要确定触摸屏与电脑通讯电缆时标准的串口接线吗?

网友B:
通讯线错误了吧!!!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C:
屏的系统设置要选择用哪个COM口来下载

楼主:
屏的系统设置要选择用COM1来下载的。那么怎么确定触摸屏与电脑通讯电缆时标准的串口接线呢?我是自己做的就是2和3对调,55相连啊,请赐教

网友D:
检查通讯口设置,检查通讯线。
上班=上坟

网友C:
按此图接,注意短接线

楼主:
请问楼上兄弟,上载的时候要注意哪些设置啊,我对海泰克不怎么了解,第一次接触海泰克,惭愧啊

楼主:
我联接后点上载,人机显示错误,The application without recipe.怎么会没有配方呢,我的屏里有程序的呀,恳求高人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C:
画面程序和配方是两回事,不是所有程序都有配方的。
要上载应用,不要上载配方。

楼主:
谢谢9楼的兄弟,是要点击下载应用,可是有密码的啊

网友E:
我用的是串口转USB也出现这种情况,屏上接的是com1,pc 上接的是com3,通讯参数设置正确,在下载应用时,出现通讯等待超时,技术人员说要加一根下载线,我不清楚是什么意思啊,难道串口转USB不能下载?求大神指点

网友F(2013-04-05):
同求,我也遇到了这种情况

网友G:
請您先將SW7 on後 開機上下載到電腦存檔,然後才可以上傳到ADP
是要点击下载应用,可是有密码的啊您上網找找如果沒有再跟我說 我給妳一組出廠最高權限密碼您試試
如果連出廠最高權限密碼被改, 那表示請您找當初設計著索取
USB通訊線有一頭有分4pin 跟5pin的,跟有些照相機通訊線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