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三菱指令修改

楼主(2012-11-09):
改成FX2N 指令

楼主:
描述:三菱旧指令
第一次发帖不会传图片

网友A:
out K0.5没见过。

楼主:
这个是旧的三菱F系列的plc 换成新的FX2N系列的指令怎么弄啊
谢谢 各位大哥大姐了

楼主:
没有人见过这个梯形图吗!
这个是三菱F系列的梯形图
就的plc坏了 要换成2N的plc不知道怎么输程序啊

网友B:
没见过F系列的,但对X、C、K的取值表示怀疑

楼主:
没有人见到过这个图吗

网友C:
是不是这个意思,当X400闭合时,就清空C460,当X401闭合时,就开通C460,但那个K0.4和X的编号真的没见过
三菱指令修改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