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TK6070能同时和两个三菱FPLC通信吗?

楼主(2012-11-09):
我以前看到MT6070能同时和两个欧姆龙PLC通信,TK6070能同时和两个三菱FX PLC通信吗?如果能,怎么连接?谢谢大家!

网友A:
连32个都行,给PLC设置不同的地址就可以了

楼主:
能请教一下楼上的朋友,通信线如何连接?是触摸屏和第一台PLC通信的五根线又并联到其它PLC的编程口吗?图中如何设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