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碰到一很问题,很难。

楼主(2012-11-09):
我在设备上拆一PLC。型号XC2-24T-E信捷的,我用电脑从PLC传到电脑上,软件提示程序不存在。PLC在设备上是有程序的,这怎么回事,请教高手指教

网友A:
这是厂家下载程序时,没有选取 支持上传 功能。因此你无法上传程序!!有些国产的工控产品都有这种功能,防解密盗版!!!

网友B:
通讯口估计有问题,可连接成功,不一定读写能正常传输,系统能提示告知原因,证明传输中出现问题了,请作参考,

网友C:
信捷的不好搞。

网友D:
信捷plc有这么一功能
这功能也蛮好的

网友E:
设置了程序禁止上传功能吧。

网友F:
端口是否连接成功。

网友G:
下载时选择了在线保密下载,还是重新做程序吧

网友H:
信捷不怎么好用啊

网友I:
我用过信捷的,楼主说话的情况就是因为在下载程序的时候选择了加密下载,除非你知道密码,否则基本没办法解密。

网友J:
你重新编写程序吧 信捷不好搞的

网友F:
信捷的很好用。

网友K:
没有用过 主要用三菱的PLC
防止你看程序了

网友B:
通过各路高手的招数,楼主对XC2-24T-E信捷有何进展,谈谈自己的看法,

网友L:
有银子就有人跟你搞定

网友M:
是啊,便宜没好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