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家请教个问题

楼主(2012-11-09):
这个怎么编程

楼主:
大家看下,特别是记数的,谢谢了

网友A:
很简单的一个程序,楼主自己联系编编吧,这种简单又带点苦力的活大家是不会费时也没有兴趣来做的,你编一下估计大家会抽时间给你改一下错。

网友B:
很简单的程序吧。 现在单独用PLC的情况比较少。一般都和模块,变频器,触摸屏。伺服。一起使用。至少其中一两种吧。这个单一的PLC程序貌似在工作中意义不大。新手自己学习下,还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