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09):
我们厂是做汽车调角器的,厂里要在手工线上增加一个项目,在焊接前检查调角器能否旋转,对产品没有别的要求,就要求检查完能够让调角器回到原来的位置,便于焊接。
工作流程:按下启动按钮电机正转2圈,再反转2圈回来就可以了。
请问我选直流无刷电机系统还是伺服电机系统?哪一个性价比更高?
附一张产品图

网友A:
你干嘛非要选伺服和无刷电机啊,选一套国产的步进电机不就可以了吗 又便宜又适合;无刷电机定位两圈再反转两圈如果要求高点很复杂的,用伺服电机就只完成这两个动作 简直就是高射炮打蚊子大材小用。

网友A:
综合你所叙述的 建议你用一套国产步进电机和一套脉冲发生器;总成本也不过千块钱以内(电气控制成本也就500来块钱)。

网友B:
同意楼上两位师傅的观点
上班=上坟

网友C:
对用步进电机,性价比好,

网友D:
用步进电机就可以了

网友E:
直流伺服电机分为有刷和无刷电机。
    有刷电机成本低,结构简单,启动转矩大,调速范围宽,控制容易,需要维护,但维护方便(换碳刷),产生电磁干扰,对环境有要求。因此它可以用于对成本敏感的普通工业和民用场合。
    无刷电机体积小,重量轻,出力大,响应快,速度高,惯量小,转动平滑,力矩稳定。控制复杂,容易实现智能化,其电子换相方式灵活,可以方波换相或正弦波换相。电机免维护,效率很高,运行温度低,电磁辐射很小,长寿命,可用于各种环境。
    交流伺服电机也是无刷电机,分为同步和异步电机,目前运动控制中一般都用同步电机,它的功率范围大。目前技术已有厂家可以做到很大的功率。

从经济实用角度我建议你选步进电机加脉冲发生器

网友F:
步进电机,性价比好,

网友G:
一楼正解

楼主:
谢谢,谢谢。步进电机真的很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