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触摸屏修改PLC里面计数的程序怎么写???

楼主(2012-11-09):
(无正文)

网友A:
#5 改用D寄存器,在触摸屏里添加对用的D寄存器即可

网友B:
1楼正确。

网友C:
1楼说得对

网友D:
#5 改用断电后可保持的D寄存器,在触摸屏里添加对应的D寄存器编辑,把“设定”上打勾,就可以用触摸屏编辑D寄存器了

网友E:
赞同1楼说法,直接给D寄存器赋值,计数值直接用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