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用PLC采集共40多路温度和湿度,最远距离50米

楼主(2012-11-10):
求教用PLC采集共40多路温度和湿度,最远距离50米 应怎样配置硬件 ,用plc有几种采集方法???
台湾永宏plc

网友A:
两个主机通讯,各采集20路温度,ok
销售永宏plc,威纶,奥堤司人机,变频伺服电机,文本显示器等 自动化项目设计开发,飞剪,制袋,印花机,注塑伺服节能改造。技术交流QQ1075151737

网友B:
1 用远程温度模拟量模块通过CCLINK与PLC主机通讯处理,2 可以用温控器转换的数字信号传回PLC处理。

网友C:
40路啊,那可要出大血了,你可以用单片机弄啊,那便宜啊

网友D:
2台PLC,每台20路,用485通信与温度和湿度模块通信。

网友E:
看你准备什么代价了,多种方案,1,温度表经过通信采集,plc外加温度模块,触摸屏外加温控模块,最便宜是单片机,如果要精度和稳定那就建议直接搞温控模块,像山武dmc10,rkc或台达温控模块。用温控模块的话plc不参与控制,只参与采集设定。

网友F:
还是买40个带485通讯的温度湿度表吧,这样成本低。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G:
用5个8路的台达的DTE10V温控器加一个台达14点的PLC,通过MODBUS RTU通信,不超过5000搞掂。

网友H:
可采用RS485通讯,配合多路采集仪表。
你好 能说下具体配置吗

网友H:
40路仪表485连接和FX485BD板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