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10):
刚开始接触编程这一块,公司有几台设备用 Pro-Face 的屏,Q系列PLC,屏型号GP37W2-BG41-24V,用GPW-CB03电缆,编程软件是GP-Pro EX 3.0,连接Tool 口,想把程序传输到电脑,老是提示连接失败。

电脑是Win7 SP1,已安装GPW-CB03驱动,传输工具里COM端口和电脑设备管理里GPW-CB03设置一样,都是COM1,波特率也相同,也试过设置其他的COM口和波特率,但还是失败,求教论坛里高手。

附图。

---THE END.

楼主:
有好几条产线,试过两台机,都失败

网友A:
引用楼主jxcjean于2012-11-10 10:09发表的 用GPW-CB03下载GP37W2程序失败 :
刚开始接触编程这一块,公司有几台设备用 Pro-Face 的屏,Q系列PLC,屏型号GP37W2-BG41-24V,用GPW-CB03电缆,编程软件是GP-Pro EX 3.0,连接Tool 口,想把程序传输到电脑,老是提示连接失败。

电脑是Win7 SP1,已安装GPW-CB03驱动,传输工具里COM端口和电脑设备管理里GPW-CB03设置一样,都是COM1,波特率也相同,也试过设置其他的COM口和波特率,但还是失败,求教论坛里高手。

附图。

软件要使用GP-PRO-PBⅢ
找到了,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409548.html,也是版主的链接,感谢~THX

网友B:
正如楼上版大所说,你的软件,是针对普罗费死的3000系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要使用GP-PRO-PBⅢ

官网也找不到下载链接,只能找到更新补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官网也找不到下载链接,只能找到更新补丁

链接: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7803&uk=3859111065 提取码:v3s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