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10):
用电脑同GP37W2模拟时,显示连接GP时出错。GP 报警:SYSTEM ERROR(04B:017:010)请教各位高手,如何解决?如何才能用电脑代替PLC同GP37W2模拟,测试其功能?在线等,急!!!

网友A:
引用楼主chenqilin于2012-11-10 11:36发表的 同GP37W2模拟时,显示连接GP时出错 :
用电脑同GP37W2模拟时,显示连接GP时出错。GP 报警:SYSTEM ERROR(04B:017:010)请教各位高手,如何解决?如何才能用电脑代替PLC同GP37W2模拟,测试其功能?在线等,急!!!

可能需要专门定制电脑代替PLC的软件和硬件。

不过有好多可以用电脑代替触摸屏功能的软件。

楼主:
可手册上说是可以的呀。

网友A: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善哉。
三鹿毒奶粉也说自己经过了100多道检验工序,营养价值大大滴高。

楼主:
现在我已经试出来了,可以出现模拟界面了,但一运行模拟时,就启动失败。响应太慢了,有人模拟ok过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