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10):
用硬件三个交流接触器一个时间及电器控制图的梯形图。谢谢指点

网友A:
不会截图
附件: 11.rar (10 K) 下载次数:122

楼主:
打不开啊。还是要谢谢你

网友B(2013-02-06):
简单,百度一下,就有

网友C:
这个合用否?说明,电机接线必须用相应的端子。

网友D:
看看这个,还有触摸屏程序
附件: 星三角启动.zip (39 K) 下载次数:70
机械臂

网友E(2013-10-17):
这个应该简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