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到一个奇怪的电路,看看那位大侠见过解释一下

楼主(2012-11-10):
用于锁盖机的电路
一个普通的调速马达(没有调速器),一个普通的小变压器,一个继电器(继电器接在变压器上),一个波段开关1-10档(调节马达的力度)。
奇怪的是波段开关改变力度的时候,当力度到达,继电器亮,马达停止。
本人推测是靠调节电流来改变力度,接线不清楚,原理不清楚,

网友A:
那个不是继电器吧,(你仔细的拆开看看,里面是不是继电器,)那是调速成器啊

网友B:
串电抗器调压吧,以前电扇都这样调速的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C:
请你上图

网友D:
应该是电流继电器吧当马达电流到达时继电器动作切断马达回路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不是继电器吧,(你仔细的拆开看看,里面是不是继电器,)那是调速成器啊
绝对是继电器220v的,当时忘了照相了,就那几样东西,我找过了没有其他的,要不是他们要生产,我就把电路整理出来。
搞过锁盖机或旋盖机的可能就知道

网友E:
呵呵! 没图看不懂

网友F:
是继电器的壳里装了些电子元件

网友G:
发张照片上来。

网友H(2013-01-21):
锁盖机或旋盖机用的是扭力电机,当电机达到一定的扭力时停止运转,这样盖子就不会拧过头或者损坏

网友I:
同意9楼,以前在饮料厂罐装机见过类似。

网友J:
对是扭力马达的,有些用涨力设备也采用这个,调电位器改变扭力大小。

网友K:
觉得9楼等 说的有理。

网友L:
也中什么堵转马达,他的调速一般都是用自耦变压器实现的

网友M:
234568005327773*乱发上来看了回贴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