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10):
我公司有一台阿特拉斯空压机,普通两极的电机,45KW,经维保公司变频改善后,运行频率一直在20HZ左右运,使用近两年时间了,今天发现不工作,经他们维保公司的人检查,确认马达已经相间短路,我们发现从马达出线除U1,V1,W1,U2,V2,W2,以外还有两根线P1,P2,这两根线没有接,不知道这两根线有什么作用,,长期在20HZ运行,会不会引起发热,绝缘老化,线圈短路呢??加上这两根线又没有接----------
哎,还要写报告,请大家帮帮我呀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网友A:
可能是热敏电阻的线

网友B:
可能是热敏电阻的线,老是运行在20HZ可能冷却量不够导致过热很有可能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C:
楼主不妨测量一下这两条先之间的阻值,完全有可能是过热保护用!

网友D:
会不会是刹车啊,我也不太懂,只是猜想

网友E:
这么大的电机,应该是接变频器上的制动电阻的,空压机一般达到多少公斤的气压它会自动停下来的,要是一直在打气,本身厂里的气路就有问题,或者是供气需求量大,一台空压机不够,导致空压机一直在打气,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F:
我公司有一台22KW的   我明天去看一下   再来回复你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海纳百川

网友G:
引用楼主zgf889于2012-11-10 15:32发表的 请大家帮我分析原因,谢谢 :
我公司有一台阿特拉斯空压机,普通两极的电机,45KW,经维保公司变频改善后,运行频率一直在20HZ左右运,使用近两年时间了,今天发现不工作,经他们维保公司的人检查,确认马达已经相间短路,我们发现从马达出线除U1,V1,W1,U2,V2,W2,以外还有两根线P1,P2,这两根线没有接,不知道这两根线有什么作用,,长期在20HZ运行,会不会引起发热,绝缘老化,线圈短路呢??加上这两根线又没有接----------
哎,还要写报告,请大家帮帮我呀

在线圈里面抽出来的;可能是一组电压;用处可能没有利用;
  • 下载积分:+1(zgf889) 感谢!线径很小,才1.5平 ..
  • 真诚到永远

网友H:
    应该是热敏电阻的线,电机长期在低频运行,发热量大。冷却风量不够。导致线圈绝缘老化烧坏。当时在后面加个冷却风扇就好了。

网友I:
    有可能是温度传感器连线,普通电机发热严重,建议经过测量后将传感器接报警装置

    解决办法:1、可以考虑增加减速机,这样可以提高电机的频率了,对变频器和电机都有好处,当然这样节能效果就不明显了。。
              2、 增加独立的风扇散热
              3、更换变频用专用电机
              4、改变运行环境

网友J:
    普通电机底速时应加风扇冷却。

网友K:
    可能是热敏电阻的线,或制动抱闸刹车的。。

网友K:
相间短路应该可以量测出来的,楼主是普通电机吗
下载积分:+1(zgf889) 感谢!是普通电机
wusaoyun

网友L:
45KW电机好大的空压机啊。 2极的?不经过减速的?原转速2900左右,变频后的转速大概在1200左右。请问你的润滑机构可以保障提供原来的功率吗?螺杆的 活塞往复的 还是其它的 啥品牌的。 请教。
下载积分:+1(zgf889) 感谢!螺杆的,是阿特拉斯 ..

网友M:
应该是电机散热风扇的接线空压机改变频要用电驱动的散热风扇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N:
热继电器?
下载积分:+1(zgf889) 感谢!热继电器没有动作 ..

网友O:
可能是热敏电阻的线,或制动抱闸刹车

网友P:
可能是直流输出

网友Q:
一般用变频器控制电机没有外加热继电器,过载保护变频器有这个功能。电机在低速时后面的叶片转速不高不能有冷确作用,所以要外加一个风扇。可能楼主说后面有两根没接的线可能是外接的风扇电源输入线。

楼主:
已经确定是是超温保护用的

网友R:
应该是热敏电阻,检测电机温度的。建议电机在低频运行时加装独立冷却风扇。

网友S:
应该是PTC热敏电阻或热敏传感器常闭触点

网友N:
P1P2的两根线应该是电机里面的热继的引出线,在电机过热时切断控制回路。大的锥形转子电机里面就有这种热继。

网友T:
是热保护的。。。。长期工作在这么低的频率下建议在电机后面装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