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程序控制PLC的RUN和STOP啊

楼主(2012-11-10):
请朋友们指点一下怎么用外部电路控制PLC的RUN和 STOP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A:
三菱的FX PLC有这个功能.在参数设置里

网友B:
看PLC是否有此功能

网友C:
M8035 M8036 M8037。三菱FX

网友D:
有的PLC外部有这个接线端口,没有接线端口的就如4楼所述。

网友E:
三菱利用M8035 M8036 M8037

网友F:
断电,通电

网友G:
M8035是強制執行模式
M8036是發出強制執行信號
M8037是發出強制停止信號
手冊上抄來的 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