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启动电路问题
!!!

楼主(2012-11-10):
星三角电路的标准接法是,U1,V1,W1端子接主接触器,U2,V2,W2端子接星型和三角型接触器,我现把U2,V2,W2端子接主接触器,U1,V1,W1端子接星型和三角型接触器可以吗??今天我按照第2种接法接了一个电机,启动时星型接法正常,但当转换到三角型接法时发型电机的转速明显变慢了,电流增大,像缺了相一样
请问各位大侠是第2种接法有误吗???

网友A:
一般U2V2W2应该接星型,你的情况是三角形运行时有其中两个线换错了

网友B:
U1,V1,W1端子接主接触器,U2,V2,W2端子接星型和三角型接触器,把U2,V2,W2端子接主接触器,U1,V1,W1端子接星型和三角型接触器可以的。
你转换到三角形后,电机速度慢,噪音大,电流大,是你把到三角形接触器的电机线接错了,相序没有接正确的缘故。
!!!

楼主:
哦,谢谢一楼和斑竹的热心帮忙,明天回去仔细查清楚

网友C:
星三角转换,先分出头尾,接Y形时把三个尾连起来就可以了,接星形时候,把三相的头尾相恋,一般电机上是这样分的。上面一排是U1 V1 W1 下面一排是W1 U1 V1

网友D:
没事,只要你相序不要搞反了就可以
奋斗努力成功

网友E:
到网上去找个继电控制图然后去写过梯形图,这个挺简单的,要不直接下个星三角启动梯形图参考下,再仿教写下,写多了就熟悉了。

网友F:
你的三角形接法时顺序接错了 三个绕组只有了两个绕组上电 其中一个绕组没有电流(因为两端接的是一根相线,没有错开接) 我当初没事做的时候假设过这个问题 把三个绕组画出来 再假设相序接错 原来是这种反应啊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

楼主:
问题解决了,就如大家说的搞错了相序

网友G:
相序搞反了
星三角启动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