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10):
整型是整数的意思吗?

网友A:
这个问题实际范围很大 我来说说 在一般的微处理器系统系 整形 代表 整数型式的数据 -1 ,   0      255 ,65535 等
整形 的长度是和处理器的位数有关系的 一般 像51单片机 整型变量是 16位 0--65535的 这么一个取值范围 有些系统 支持 负数 那就是 正负一半

16位系统的话 整形一般是32位数据(2进制)宽度 这个数据宽度要根据系统来 双整形 和短整型 是针对整形而言的 float 一般认为是浮点型 意思就是包含小数部分的数据(有两种存储方式) 一种一般都是用 指数形式
而长短 也是相对于float 本身来说的 通常情况下 是 存储长度 加倍 或者 减半

除了这两种 一般还存在 char型 为八位 通常系统 是-128-----+127范围 如果是无符号的 那就是0---255范围 某个值 可以代表 字母 像 a,b,c,d, A,B,T,G,等 同时像很多符号也是用 char型表示的*,#,:,‘  回车 换行 等等 这个问题是编程开发的一个比较基础的问题  可以参考一下 c语言 或者 单片机相关的文章  只是意会 表达的不是很准确 具体详细内容 可以自己看一些相关资料
wusaoyun

网友B:
短整型是占4byte的吗?还是2    。记不大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