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触摸屏下载出错

楼主(2012-11-11):
各位前辈,请问维纶触摸屏在下载到触摸屏时显示错误,无法载入字体,是怎么回事啊?以前我以为是系统不行重新安装XP系统之后还是这个样子,软件也是从官网下载的最新版本

网友A:
看看是不是软件版本对不对

网友B:
我也遇到过相同的问题,一般是线缆的问题,同一根线缆检查是否插到位,多下载几次,不行就换根下载线缆试试
yanzhi2008

网友C:
换个字体或从网上下载安装你设计画面时所用的不能载入的字体

网友D:
下载线拔掉,再插,看看下载线的驱动有没有装上,

网友E:
下载线的问题,要双层屏蔽线

网友F:
我最近已出现这样的问题,后来返回供应商重装系统。修理单上写明建议用新版软件下载。

网友G:
简单一点用手机的充电器线下载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H:
通讯不正常

网友I:
我也出现,但是下载完了屏能正常使用,估计是新版引起的问题,同样的程序,老版本就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