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永宏FBE-40MC的问题

楼主(2012-11-11):
各位高手,今天在联机一台永宏FBE-40MC的PLC时,自动检测可以联机.点击联机后提示:"Reject access".(拒绝访问!)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在电脑联机后注意查看它的通讯端口,这种情况应该是改了通讯端口=

网友A:
你在联机时注意看它的通讯端口为几号,这情况时编程师改了通讯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