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es

楼主(2012-11-11):
目前手上有一台MR-E-70A-KH003 伺服和HF-KN73J-S100电机
上电后第二位小数点一直在闪,伺服启动不了,参数也没有办法改变,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尽情享受每一天

网友A:
把CN1拨了看看,还能改参数吗?然后再试试点动。
如果都不行,可能是MR-E-70A-KH003 有硬件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CN1拨了看看,还能改参数吗?然后再试试点动。
如果都不行,可能是MR-E-70A-KH003 有硬件故障
谢谢站长,
查出问题了,因为我接了单项220V的电,换成三项220V就好了,
可是同样的电源接到J3和J2S的伺服上都没有问题,看来便宜的是有差别的.
尽情享受每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