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三菱FX1S 输入信号问题

楼主(2012-11-11):
想用一个台设备的输出信号给plc当 输入信号用
但那台设备输出有24v 是不是要中间加个光耦才能给plc当 输入信号用啊
具体光耦521 针脚怎么接啊 请教

网友A:
可以加个中间继电器。
chenbo66

网友B:
可以把输入信号接到输出端子com线要相连

网友C:
针脚一般看说明书

网友D:
直接用24V与PLC的0V Com连接成回路就可以
你好,加个中间继电器 我会理解。plc输入端 可以直接加24v嘛?
不是只能接受开关量,24v电信号 属于模拟量嘛? 应该不可以随便用24v吧

网友D:
或者直接将24V接个继电器线圈,用一个常开或者常闭触电与PLC的Com结成回路也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