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工位控制

楼主(2012-11-11):
这题目中讲到每当工位停止的时候会有一个停止信号X10,实际应用中这个信号一般怎么取?如何接到PLC输入端呢?
大虾请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A:
接近开关

网友B:
可以用接近开关

楼主:
请问这个光电开关一般是装在哪啊,流程大概是怎么样的.我如果不用光电开关可以像下面这样吗
按下X0---S20(启动定时器T1)---S21(延时到启动传送带并启动定时器T2)---S22(延时到跳回S20)
这样,传送带就会先停T1时间,再走T2时间,再停T1时间,如此循环.工位的停止信号就用T2常开触点的上升沿

楼主:
我上面的想法应该不行,请大侠说清楚些.流程大概是怎么样的

网友C:
移位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