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的永久保存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楼主(2012-11-11):
请问大侠 能否通过触摸屏或工控机将参数写入S7200CPU226数据快 使数据永不丢失
举个例子说明 通过触摸屏向地址DW100输入参数12 参数12就被保存到数据块永不丢失 能否实现?

网友A:
看软件帮助,SMB31。 SMW32永久存储区写入控制
感谢!

网友B:
可以的!!!200里可以自己设定永久保存的地址,不过好像不能断电太久,因为PLC自带的电池用量有限
系统快------断电数据保持 可以自己定义地址范围
正儿八经的~

网友C:
这个图片上的程序就可以完成你的要求。

网友D(2012-12-15):
系统断电保持设置区可以满足一般保存的
数据的永久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