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工厂低压动力配电柜如何设计

楼主(2012-11-11):
各位好,哪位有低压动力配电柜的电路图纸啊 我参照下啊,万分感谢

楼主:
帮忙顶下啊 小弟真的很急啊

网友A:
呵呵,根据要求不同,图纸也不一样,这个都属于定制产品,没有标准产品。

楼主:
XL-21的图纸谁有啊?

网友B:
干嘛这种选型用DDG

网友C:
你没说清楚啊,都有啥电器元件啊。是如何分配控制的。

楼主:
我不是很懂的,就给了我一个空厂房,说要进三台注塑机,其他有台钻啊,切割机啊什么的,要我搞个动力配电柜

网友D:
三台注塑机肯定有厂家配套的控制柜,只需提供电源空开即可,台钻、切割机也只需提供电源空开,这些按设备的额定容量选择即可。是否还有泵类的其它设备,如有要加接触器及热继电器等元件。
设置一个总闸刀(如是XL-21)、总空开,1 个电压表,3只电流表、2只按钮、2 只指示灯。

网友E:
控制柜放在离符合比较大的位置 ,以大负荷容量相加算总容量 小容量可以忽略

网友F:
大哥 把大的机器的总容量算出来! 应该很好做呀 就装开关的柜子 我们公司做成套的 要不帮你做
每天一点点

网友G:
比可以找人定做,3天就可以了,

网友H(2012-12-24):
不久简单的动力柜么 主要是空开啊!Q1497589350

网友I:
一个总空开;在用6个小些的控制各回路的;设上n端子和pe端子

网友J:
楼主,我估计你对这个不怎么熟悉,你的勇气可嘉,怎么敢接这个活的啊
努力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K:
到卖控制柜的地方问一问,不就知道了,

网友L:
计算出总功率选择合适的总断路器和分支电路的断路器后,还需要有电流互感器及三相功率和电压电流表

网友M:
按照总容量算出总空开,按照各分容量安装分配开关即可,在安装上电压电流表电源指示灯即可!

网友N:
楼主需要提出你要控制的要求才可以提供电路图

网友O(2013-05-23):
你好像要做的是总柜吧!!!直接按负荷计算出来再选定空开的大小和电线!

网友P:
这些东西是根据的需要来计算安装的,还有就是你是用在配电房还是车间,配电房是用GGD系列的了,还有无功功率补偿之类的。车间里的话先算下自己的动力有多少吧,再者是分几路控制的。

网友Q:
亿万电气

网友R(2013-10-03):
7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