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
FX2N控制伺服

楼主(2012-11-11):
各位大侠。。小弟是新人。。想请教一下怎么用FX2N的PLC不加模块的情况下做伺服电机的原点回归程序。。。伺服也是三菱的

网友A:
fx2n 发的脉冲频率不够控制伺服,一般要fx1n

网友B:
2N只有PLSY PLSR 没有远点回归。DZRN

网友C:
伺服电机很贵的说

网友D:
FX2N不加模块控制伺服不准的,除非不用走位置!

网友D:
FX2N主机没有定位指令,输出频率也不高,控制不了伺服的,除非你不走位置模式,走也不准,回原点更加不准了,每次回的都不一样,谈何精度,要不换PLC,要不加模块!

网友E:
要換FX1N成本較低

网友F:
用ABS指令,绝对位置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