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11):
施耐德PLC接上数据线和电源,考程序时显示连接错误!
输出的COM已短接好,AC220供电正常,内部电池供电正常,!
数据线采用485转网口,网口转USB口连接电脑,以前连接都能正常考程序,今天上午新没了个数据线,就是一直提示通迅错误,请检查485线和外部电源,我都查过了,没问题的,请高手指点,换了三个新的plc 了,都不行,数据线是新的!

网友A:
请花真钱买根真线吧,不然会坑死爹的
我们单位采购的太特吗黑了,一根破线也特吗卡油!我今天给厂家打电话了,按照步骤重试了下,靠,485线还漏电,打了我好几下,气我!还把我本本弄坏了,台式机也搞坏了一台,!唉,

网友B:
会不会是没有设好串口
我以前搞过这类一模一样的PLC,也是一样的线,设置没问题,我选了USB 口,也看了波特率,什么的,!

网友C:
数据线的脚错了吧
不会的,我查了,两根一样的,都试过了!今天还有一根漏电,把我的本本弄黑屏了,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