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 CPM1A怎样下载程序

楼主(2012-11-11):
各位老师:我用CX-9.3的编程软件把1台CPM1A的程序清空,请老师教我怎样把保存在笔记本里的程序下载到PLC里面。小弟是新手请老师介绍详细点。先谢了

网友A:
你把程序打开,点菜单里面的PLC,然后能看到传送,点一下,就看到有几个选项,有传送到PLC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