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11):
想把小车准确的停到工位的位置,实现对接的效果,电机是普通的电机,目前有编码器和PLC,不知还需要哪些电器,请各位英雄指点一下。。。。。。。。

网友A:
对接精度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接精度是多少。。。

就是轨道对接,相差个一两公分也没关系的,不是特别精确

网友B:
简单~~用FX3U~~!!ok!

网友C:
如你所说的要求,硬件你已经具备,只要把软件做好,就可以实现定位功能。

网友D:
用带刹车的电机和一个接近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E:
有PLC和編碼器已能實現您想要的功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你所说的要求,硬件你已经具备,只要把软件做好,就可以实现定位功能。

不需要定位模块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带刹车的电机和一个接近开关就可以了。

这个不太准确,偏差太大了吧,这个还是靠硬件来定位的。

网友F:
最好有个变频器。。。。

网友G:
要变频器,精度在1MM左右

网友H:
普通电机   编码器控制不了把    惯性力会带偏吧。?

网友I:
使用PLC与编码器最好加装一变频器可实现这一目标。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变频器,精度在1MM左右
这位英雄,能把思路讲一下吗?居然可以精确到1MM

网友J:
PLC加编码器外加刹车制动
利用多段数控制

网友K:
用变频器/PLC/编码器/刹车电阻,控制精度已经很好了

网友L:
在快到目的地前一小段距离,用个光电开关,用变频器低速,到目的地再刹车

网友M:
在程序中写好换速定位就可以了。。你可以参考堆垛机、穿梭车的定位程序,定位精度在正负一两毫米之内,一般没问题。

楼主:
PLC用继电器的能吗?和用晶体管的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G:
堆垛机我做过,精度正好是1MM,方法如17楼所述

网友N:
不用编码器也可以,用两个传感器,第一个减速,第二个停止,你要求的精度绝对能满足。

网友O:
电机有杀车加接近开关就能实现

网友P:
如果功率不大的话,最好用驱服电机

网友Q:
双速电机 电磁报闸 接近开关两个【接近 停止】 即可。

网友Q:
双速电机 电磁抱闸 接近开关两个【接近 停止】 即可。

网友R:
可以用PLC,编码器2个光电开关实现,能实现精确定位
具体的步骤
遇到第一个光电开关,通过PLC中断变频器减速
编码器计数到产生中断,变频停车
第二个光电开关是必须停车,保护设备
变频器最好带刹车电阻
如果有问题我们可以帮你写程序
QQ:1218086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