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IL、ILC自锁指令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11-11):
各位大侠、、本人是新手、、请问欧姆龙IL、ILC自锁指令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就是当IL前面条件成立时IL、ILC之间的程序按要求执行, 当IL前面的条件不满足时IL,ILC之间的程序不执行,
下载积分:+1(勤工俭学)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