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大侠;三菱这个指令怎么编写啊

楼主(2012-11-11):
各位大侠:那个上升微分指令怎么在编程软件里面写不出来啊

网友A:
LDP 上升沿 LDF 下降沿
LDP M161 & LDP M181 即可输出

网友B:
你可以像楼上那样直接输入,也可以在软件中点上面的图标。
为兴趣而学习

网友C:
Shift+F7键配合调出

楼主:
那怎么打LDP 161写不出来啊,显示这样的、、、、

网友D:
LDP空格M161回车就出来了

网友E:
楼主用的是哪个系列的PLC?去参数里看看是不是M161不在范围内

网友F:
如果在软件里PLC选择的类型比较老的话,可能不支持那样写,用PLS 输出试一下

网友G:
先按一下F2就可以写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