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CPM1A的程序下载问题

楼主(2012-11-12):
各位老师:我用CX-9.3的编程软件想把保存在笔记本里的程序下载到1台新的PLC(CPM1A)里。但切提示无法下载程序,PLC UM属性为只读。是不是程序安装错误

网友A:
清除plc内存。再下载。

网友B:
把DM6602的值置为“0”
断电
所有灯息灭后,再上电

楼主:
谢谢大家指教。请教版主那DM6602是什么,在那设置。我看了好多帖子都有这个,但老找不到这些资料。先谢了

网友C:
打开编程软件,双击指令树:设置。弹出PLC设定窗口,将模式按照要求设定,然后下载到PLC,下载完毕PLC断电,接着给PLC上电,在连接,若还不行,就打电话问一下欧姆龙的技术支持。

网友D:
改变PLC属性,把只读的打钩取消就可以了

网友E:
啥事指令树?啥事dm6602???汗,没有遇到过啊,按照上面的方法找了一下,在梯形图的左侧只有个设置
请问你的plc的型号是一样的吗?不一样的型号能传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