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ROFACE GP37W2-BG41-24V屏幕密码的解除

楼主(2012-11-12):
一台报废设备的屏幕想利用,可是连接不上,想进设置查看但屏幕有密码,请教如何才能连上?

网友A:
屏幕密码1101

网友A:
试下密码1101,则能进?是没密码还是连不上?问题具体点,或许我能帮你搞定。

网友B:
进入触摸屏的系统画面,通用密码为1101,然后进行触摸屏格式化。
接下来你要乍样搞就乍样搞

网友C:
P3的软件上的接收与发送谁是上传,请教各位

楼主:
密码:1101,改动设置后还是连不上,可能端口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