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在PLC中的编程案例

楼主(2012-11-12):
比如。一台普通的电机安装了编码器
通过编码器的信号来知道电机转动了几圈
或则电机转动后前进了多少距离的PLC案例
怎么读取编码器的信号和运用编码器的信号来知道前进的距离
希望有案例可以看看
下载积分:+1(lansedieyi) 真诚感谢!
下载积分:+1(zxgkrjy) 真诚感谢!
下载积分:+1(cgsm31)

网友A:
路过。我也有此意思,新手学习中

网友B:
首先要知道路编码器一圈需要多少脉冲数,然后是一圈的实际上前进(后退)是多少,要换算才行的

网友C:
和接近开关一个道理,很简单

网友D:
我也遇到此问题8位256绝对值编码器与S7-200计数不是递增

网友E:
我最近也在搞测长的,有一点没想明白,就是我每次测长后的数据能否保存到人机界面?唉

网友F:
5楼,将测得的数据保存到寄存器,然后读取不能显示?

网友G:
路过,有同感,新手学习中,都说是中断输入,不知程序怎么弄,光指令格式又没具体方法,恼

网友H(2012-12-19):
步进电机编码器其实就跟伺服电机编码器差不多吧,伺服电机的编码器是需要计算编码器的脉冲数,然后这些脉冲数是会反馈给PLC的。

网友I:
编码器计数如何设置长短尺寸点样编写梯形图希望各位大哥教教我 QQ:YSJDNAPS8863@QQ.COM多谢大哥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步进电机编码器其实就跟伺服电机编码器差不多吧,伺服电机的编码器是需要计算编码器的脉冲数,然后这些脉冲数是会反馈给PLC的。
步进基本不需要编码器,伺服不能没有编码器,但是伺服的编码器不是反馈到PLC的,只作为控制器的速度环或者是位置环。

QQ:84818626

网友K(2013-02-08):
谁有相关的程序,上传来学习学习啊

网友L:
学习了,最好有实例谢谢

网友M:
先计算一圈距离,然后根据编码器分辨率求出要行距离的脉冲数,用高速计数器计数。最后驱动输出。

网友N:
如果是采用旋转编码器,一般用高速计数器输入,注意,脉冲太高时(超过PLC的输入频率),需要分频。

网友O(2013-03-22):
为什么一提到编码器,就非说到步进伺服电机上去了,任何电机都可以用的啊。

网友P:
需要这一个,非常感谢

网友Q:
简单的问题搞复杂化了,弄个带脉冲输入的PLC,根据说明接好线,然后看PLC程序里怎么来读取脉冲数,获得脉冲数以后再计算呗,比如脉冲600的编码器,一周就是600个脉冲,前面带个计米轮,一圈是200MM,那么600个脉冲就是200MM了。

网友R:
高速计数就可以啊

网友S(2013-04-23):
路过。我也有此意思

网友T:
利用编码器测长度
下载积分:+1(jiasang0730)

网友U:
哈哈哈哈哈哈
互相交流

网友U:
以后会后悔
互相交流

网友V:
请问案例在哪下载?
PLC好学吗?我不会,好郁闷。

网友W:


网友X(2013-05-24):
我也在学这个哟

网友Y:
求案例,谢谢楼主
805723762@qq.com

网友Z: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但真要做到计米准确也好难的,特别是正转多少米,再倒车多少米回到原点。

网友AA:
这个我也想学学,我以前做三相电机定长送料,直接在后面加个旋转编码器,用plc高速计数器

网友AB:
首先要明确编码器的分辨率,然后高速读出就可以了
合作愉快!

网友AC:
路过。我也要做电缆测长度的,新手学习中

网友AD:
光电编码器连接PLC高速计数器端子

网友AE:
都是没有营养的话

网友AF:
编码器计数如何设置长短尺寸点样编写梯形图

请发与我
mingxuan36@qq.com

网友AG:
编码器就用高速计数就行了,但超过PLC频率就采集不了

网友AH(2013-07-01):
有实用的例子吗?

网友AI:
装好编码器以后 增量式编码器:主轴转一圈有多少个脉冲给到编码器(编码器说明中有) 编码器输出多少个脉冲就知道电机转多少圈。走多少距离一般需要知道丝杆的螺距是多少才能知道的。

网友AJ:
对这些很感兴趣,喜欢自动控制

网友AK:
1,高速计数,
2,比较指令。

网友AI:
编码器有5条引线,其中3条是脉冲输出线,1条是COM端线,1条是电源线(OC门输出型)。编码器的电源可以是外接电源,也可直接使用PLC的DC24V电源。电源“-”端要与编码器的COM端连接,“+ ”与编码器的电源端连接。编码器的COM端与PLC输入COM端连接,A、B、Z两相脉冲输出线直接与PLC的输入端连接,A、B为相差90度的脉冲,Z相信号在编码器旋转一圈只有一个脉冲,通常用来做零点的依据,连接时要注意PLC输入的响应时间。旋转编码器还有一条屏蔽线,使用时要将屏蔽线接地,提高抗干扰性。
  编码器-----------PLC
  A-----------------X0
  B-----------------X1
  Z------------------X2
  +24V------------+24V
  COM------------- -24V-----------COM
看完这个你们应该就懂怎么去处理编码器测长问题了
  • 下载积分:+1(lgfu)
  • 工控威望:+10(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AL:
我用的是1024编码器,品牌BEI的,也是在做相同的案子。我现在做的案子具体如下:有10台马达,都安装有编码器,型号都相同,脉冲1024。我现在要把10个脉冲信号全部抓到PLC里面进行记录,并换算出轮子的转速,另我再操作台上还加了速度表,是直接从编码器拉过去的。在PLC的转速换算出来后,对其进行配比,使得第1号轮到第10号轮的轮子的速度比可以任意在触摸屏或组态软件里进行编辑。这样可大大提高机台调车效率,便于制程管控。程序也没什么无非是一些比较指令和算法。

网友AM:
有玩过的可以分享下吗

网友AN:
编码器计数如何设置长短尺寸点样编写梯形图

网友AO(2013-10-31):
有谁能给出个梯形图吗?

网友AH:
编码器的应用在工控厂家的案例中都有说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