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设备安装中与同事意见不一怎么办?

楼主(2012-11-12):
到外地安装调试一台新设备,单步手动一切正常。但自动时,“上升、下降”、、“自动旋转”就不能正常工作了。后发现电工是将变频调速电机线和接近开关的线共管所至的,PLC的输入受到干扰(有关输入点灯暗闪亮)。叫其单独引变频电机线至电机 ,电工就是不愿改,硬说是我的程序有问题。很难说服。你们遇到这种事是如何处理的?

网友A:
你自己改过来了,试了好了不就行了。
Made wish ,517029687

网友B:
自己能找到原因,就自己给改过来。

网友C:
爱改不改,不改拉到,找他们老大

网友D:
多大的电机?小电机几安的电流影响个毛啊,检查自己的问题吧。
下载积分:+1(1712131502) 你OUT了

网友E:
我只想说 他不改 你改呀 改好了 他就没话说了 是吧! 在没有确认之前 一般调试 都是自己动手,错了没事,,如果你认定是这个错了 叫别人来改 然后还是没用 你怎么收场?
下载积分:+5(dl2006)
每天一点点

网友F:
先在传感器输入侧框个抗干扰磁环试试、实在不行再改线。

网友G:
手动可以,自动不行,就说明不是干扰问题,

网友H:
少动嘴,多动手!

网友I:
这种事情应该换做是我,先自己动手改好解决了问题再说。这样应该对自己无害。

网友J:
这种情况,最好是自己动手解决问题,然后,指给电工看,对他说,以后要注意,这样,他就没话,可说,如果以后碰到这种事,那么,那就会听你的,但是,如果,按照你的方法搞了后,没有效果,那么,你怎么办呢,上下级的关系,是建立在平时的做事上的,

网友K:
少动嘴!多动手!好呢!自然有人服你!
taoyu001说的是!

网友L:
自己动手搞好后告知电工。
海纳百川

网友M:
引用 网友E:
我只想说 他不改 你改呀 改好了 他就没话说了 是吧! 在没有确认之前 一般调试 都是自己动手,错了没事,,如果你认定是这个错了 叫别人来改 然后还是没用 你怎么收场?

非常赞成你的观点;楼主必须自己排除故障;才能信服于人家;
真诚到永远

网友N:
大家的意见都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没得错的。

网友O:
有些时候要保全自己,听听大家的意见

网友P:
搞技术的不要轻易的否定别人的意见。自己试一试就知道了

网友Q:
楼主是不是觉得自己会写程序很牛的想法啊

网友R:
在外面临时接条RVVP多芯电缆不就行了吗。。。就可以验证你的程序有没有问题了。。。大哥。。。

网友D:
不要把电工当傻子,电工里面也有高手。
  • 下载积分:+5(米阑) 有道理,哈哈!
    yanzhi2008

网友S:
    低调……,和电工关系要搞好,你的工作才好做,做电气工程师的百分之九十都是从电工走过来的。

网友T:
    我想说的,楼上的全说了,楼主你看着办吧.

网友U:
    自己搞定

网友V:
    你这个还算好的类,我们出去调试电工早走了,有时候遇到接线乱七八糟的真想打人

网友W:
改好就行了,同事团结为主

网友X:
实践是检验道理的唯一标准。兄弟。

网友Y:
应该自己先动手把自己认为有问题的线路给改了
有没有用自己增加经验嘛
学习经验

网友Z:
发现问题先从自己身上找,不要轻易否定别人。自己改了,问题就解决了别人就无话可说,同时也可验自己的判断。

网友AA:
几乎大家的意见都是一致的,和电工争义什么?调试需要自己动手解决问题,事情处理好了电工自然也就服了你说的了。在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之前,你说什么也都是浮云。

网友AB:
谁是负责人,你应该是他上一级把,那就做给他看,让他信服

网友AC:
楼上说的也不少了,你敢肯定你的程序没毛病吗?觉得自己很牛不是?那就用楼上的师傅说的试试再说,别一张口就说电工的事;如果电工照你的做了,故障照旧你怎么收场?
我也给中级工\高级工当过技能鉴定的评委,告诉你,大多是狗屁!
干这个行当应该一辈子虚怀若谷,我们总有低级的不明白的东西,多问不丢人,多做不吃亏.从实干中积累经验得到知识.也许是干扰的问题,也许你下一次遇到同样的情况就不一定是干扰的问题.

网友AD:
我是过来人 我觉的 搞工控的 多半是啥子和半啥子 你这点问题都解决不了 能算聪明人吗 好好想想吧

网友AE:
先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吧

网友AF:
自己改自己试.

网友AG: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AH:
自己改再

网友AI:
如果变频调速电机功率不大,,一般不会干扰到接近开关的,,手动操作可以,自动就不行,我个人分析是哪个信号还没到位,,你查一下程序不是看得到了吗??

网友AJ:
你是如何确定自己做的工程没有一点问题那?如果那位电工改过来后还是有问题的话,你怎么办?
我这里遇到过2次这样的问题了。不过商家都是自己先从自己那边找问题开始的。

网友AK:
楼主,其实你自己把这几根线拉出来也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啊,如果你的判断是对的,他以后就没有那么牛B的了。

网友AK:
电机线会干扰接近开关,没有听说。楼主还是自己还验证一下自己的判断先吧,一起在外出差还是相互合作一点好,我也是经常出差去安装调试设备的,很能体会同事间相互合作的重要性。

网友AL:
5楼说的我决得有道理!!我也是这么做的。

网友AM:
先自己去解决(吻),根据实际问题,再说明其因。假如检查出来是自己的问题,那么就自己检讨自己,总结经验。假如是电工问题,也不要太直接的跟他说.给对方保全面子。
现在人在职场不好混。。。责人先责己。。。。

网友AN:
我也是电工,也要自己编写PLC程序,组态触摸屏画面,也是自己调试变频器流量计之类的检测元件。
理论是实际还是有出入的。很多变频器输出端根本不用屏蔽电缆照样正常工作,网线和很多变频器的线在同一桥架内,并没有做任何防干扰措施。系统照样正常运行。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AO:
自己改了试试嘛嘛,也不是什么很麻烦的事,改了可以了还可以说服同事

网友AP:
装的时候你不监督,完了你马后炮,人家肯定不理你了。。

网友AQ:
想学会自己动手

网友AR:
不是都会嘴上说说,动手才是真理。

网友AS:
这样的问题你也要问?你不就是把电机的线拉一条临时的试试不就知道了吗?有什么难度?还要来说别人的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