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高手支个招

楼主(2012-11-12):
问下,这个开关怎么在PLC里编程改变寄存器的值?

网友A:
数字开关。。用传送指令
每天一点点

网友B:
拨码开关,我以前用过,和控制器接上的,改变它程序的组数。我想只要PLC有这个外接的功能看一下手册,接好线,应该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C:
参考一下编程手册 BCD BIN 功能码。还是比较简单的,这个是8421BCD码

网友D:
LD M8000
BIN K2X0 D0

楼主:
我说的这个硬件是用四个 X 输入,四个 Y 输出,就是三菱DSW的用法,但是我的PLC不是三菱的,不知道怎么编。

网友E:
OMRON也有类似的指令的,你查你的PLC看是否有此功能的指令啊

网友F:
将位元件组合为字元件

网友G:
你的PLC是什么型号?如果你要使用一组数字开关指令如下
三菱的是-
LD X000
DSW X10 Y10 D0 K1
yanzhi2008

网友H:
延时循环开启Y10到Y13,读取输入8421码,再转换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