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ML命令的问题

楼主(2012-11-12):
CML K85 K2Y0,
CML K1X0 K2Y0,特别是第二行命令中K1X0取值为0010,0010是怎么得出的,是根据K85的输出Y3,Y2,Y1,Y0的输出得出的吗,那不应该是1010吗,而0010是如何得出的
As a Man

网友A:
x1通则k1x0 是0010,CML K1X0 K2Y0结果y 1101

网友B:
K1X0是X0,X1,X2,X3 。的组合。它的值取决于x0-x3的状态,k85二进制01010101.取反传送01010101到k2y0.
为 10101010。 Y0=OFF .Y1=ON.Y2=OFF .Y3=ON, Y4=OFF......

楼主:
最后取反后是1010,那0010是怎么得出来的。。。
As a Man

网友C:
CML K85 K2Y0,
CML K1X0 K2Y0,特别是第二行命令中K1X0取值为0010,0010是怎么得出的,是根据K85的输出Y3,Y2,Y1,Y0的输出得出的吗,那不应该是1010吗,而0010是如何得出的
CML K85 K2Y0 是取反指令将01010101取反传送到Y0-Y7中1010 1010
CML K1X0 K2Y0 是将X0-X3取反后传送到Y0-Y7中
至于你说的结果要看X的状态
根据X的状态?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