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12):
近来回家安装线路(自己家的),两个开关控制仪个灯,我想了很久才明白怎么控制。
两个开关控制一个日光灯,开关上面有三个接触点(现在很多家里都用这种开关),我还没有试过三个控制仪个灯的接法。
要求是:在一楼开第一个,在二楼后再二楼在安装一个一样的开关,这时候按掉(就关闭日光灯),,当在二楼开,可以在一楼关。
看是很件单,搞了这么久的电柜,那接法我都想了很久,,,,,,失败。

网友A:
  截图时没注意光标
  • 下载积分:+5(小珠珠) 感谢!

网友B:
    三控一就算有线路给你,你也买不到合适的东西,那是需要自己加工下开关元件的。我自家有四控一的地方,自己改下开关面板接起来的。
  • 下载积分:+5(小珠珠) 感谢!
  • 签名无效了,麻雀不见了!

网友C:
    二控一比较简单。搞明白就行了。
  • 下载积分:+5(小珠珠) 感谢!

网友D:
    两控一,三控一都有专门的开关,我家装修时,我自己去买的开关,国外品牌的,但是我想其他国内品牌的也都一样吧
  • 下载积分:+5(小珠珠) 感谢!

网友E:
    给你一张图,但双位双控开关要用502粘起来.我就是这样用的,因市面上很难买倒图上这种开关.
  • 下载积分:+5(小珠珠) 感谢!

网友F:
    五金店里大把的这种开关,一开多控,就是双刀双掷
  • 下载积分:+5(小珠珠) 感谢!

网友G:
    就是双控开关,PLC互锁控制原理
  • 下载积分:+5(小珠珠) 感谢!

网友H:
    引用楼主小珠珠于2012-11-12 15:41发表的 两控一,三控一 :
    近来回家安装线路(自己家的),两个开关控制仪个灯,我想了很久才明白怎么控制。
    两个开关控制一个日光灯,开关上面有三个接触点(现在很多家里都用这种开关),我还没有试过三个控制仪个灯的接法。
    要求是:在一楼开第一个,在二楼后再二楼在安装一个一样的开关,这时候按掉(就关闭日光灯),,当在二楼开,可以在一楼关。
    看是很件单,搞了这么久的电柜,那接法我都想了很久,,,,,,失败。

    近来回家安装线路(自己家的),【已经说“回家安装线路”的了,还说什么“(自己家的)”?脱裤子“出气”!】两个开关控制仪【一】个灯,我想了很久才明白怎么控制【是呀,用“两个开关控制仪”,不想明白哪儿成!】。
    两个开关控制一个日光灯,开关上面有三个接触点【应该是“接线点”的吧】(现在很多家里都用这种开关),【楼主好像还有“很多”其他的“家”】我还没有试过三个控制仪【一】【冷眼一瞅:三个控制仪!】个灯的接法。
    要求是:在一楼开第一个,【开什么?不就是“一个日光灯”吗?难道还有第二、第三……“很多家”?】在二楼后再【?】二楼在【?】安装一个一样的开关,这时候【“这时候”是啥时辰?】按掉(就关闭日光灯),,当【?】在二楼开,可以在一楼关。
    看是【似】很件【简】单,搞了这么久的电柜,【控制“日光灯”的“电柜”?】那接法我都想了很久,,,,,,失败。【哪个接法?电柜的接法?葫芦搅茄子的……】

    我说这些,没有什么恶意。只想说明一件事情:搞工控也好、做电柜也罢,应该严谨细致,一丝不苟。至少在文字的“排列组合”或者说是“措辞”方面,注重一些。
  • 下载积分:+5(小珠珠) 感谢!

网友H:
    近日回家安装日光灯控制线路。设想的是用两个开关控制一个日光灯,我想了很久才明白怎么控制。
    两个开关控制一个日光灯,我手头现有的开关上面有三个接线点,中间是公共点。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试过用三个这样的开关来实现在三个不同的地点控制一个日光灯的接法。
    要求是:在一楼安装一个开关,在二楼再安装一个这样的开关。不管是在一楼或者在二楼都可以很方便地对一个日光灯进行控制。
    看似很简单的事情,我却想了很久…… 看来,需要学习的知识还很多呢……
  • 下载积分:+5(何舞汽) 修改病句的好老师呀!
  • 下载积分:+5(小珠珠) 感谢!

网友I:
    楼主语文能力是要加强
  • 下载积分:+5(小珠珠) 感谢!
  • 专心学工控技术,请各位帮忙指教

网友H:
    楼主:
    您太客气了…… 我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让我们大家携手,一起学习、共同进步吧~~~

网友H:
楼主:
以下双联开关图片和图形符号仅供参考,希望对您能有所帮助:

网友J:
“N控一”我一般选用棘轮继电器

网友K(2013-01-15):
最简单的办法弄个无线遥控开关,想接几个开关接几个。

网友L:
引用 网友H:

近来回家安装线路(自己家的),【已经说“回家安装线路”的了,还说什么“(自己家的)”?脱裤子“出气”!】两个开关控制仪【一】个灯,我想了很久才明白怎么控制【是呀,用“两个开关控制仪”,不想明白哪儿成!】。
两个开关控制一个日光灯,开关上面有三个接触点【应该是“接线点”的吧】(现在很多家里都用这种开关),【楼主好像还有“很多”其他的“家”】我还没有试过三个控制仪【一】【冷眼一瞅:三个控制仪!】个灯的接法。
要求是:在一楼开第一个,【开什么?不就是“一个日光灯”吗?难道还有第二、第三……“很多家”?】在二楼后再【?】二楼在【?】安装一个一样的开关,这时候【“这时候”是啥时辰?】按掉(就关闭日光灯),,当【?】在二楼开,可以在一楼关。
看是【似】很件【简】单,搞了这么久的电柜,【控制“日光灯”的“电柜”?】那接法我都想了很久,,,,,,失败。【哪个接法?电柜的接法?葫芦搅茄子的……】

改作业的来了!哈哈!
闲坐莫谈国是!

网友M:
太麻烦,用遥控吧

网友N:
这个在买开关的包装说明纸上都有现成图的啊。2个开关,3,4,5都有画的,多个开关多条线。

网友O:
挑毛病的人多啊````

网友P:
现在有多控开关买了

网友Q:
现在如果装修的话,应预留PLC位置,或直接装上,个人爱好定,

网友R:
二控一比较简单,三控一需要多极开关,但是不太好买这种开关;

网友S:
这是最简单电控
wananjushi

网友T:
那就PLC控制好了

网友U:
哈哈,看来高手还不少,

网友V:
两控一,三控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