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能通过PLC来计算出距离吗

楼主(2012-11-12):
三菱PLC高数计数能计算出距离吗
用编码器安装在电机上能计算出距离吗
最好有PLC案例

网友A:
可以的,多看手册就明了

网友B:
能是不争的事实,和接近开关一个用法啊

网友C:
可以的,没有问题。电机一圈的位移量要知道,编码器的分辨率要知道,就OK了
西门子PLC、ABB变频器、康沃变频器特价销售;非标自动化改造,工业机器人改造
yigongcn.taobao.com

网友D(2012-12-17):
编码器接到PLC的高速计数端子就可以了,写一条指令就可以了啊,
具体参考PLC编程手册里面关于高速计数这个章节有详细介绍

网友E:
当然,可以啦
机械臂